帮助:关于模拟量输出的程序

楼主(2008-07-27):
各位朋友,我想用6ES7332-5HD01-OABO模块的一个通道来控制一台变频器,通过WINCC画面来设定频率。我准备用4-20MA来控制,我用的的S7300的系统,请问怎样来编程序,谢谢。在线急等。

网友A:
我来帮你顶一下,最好是在WINCC上实现一滑块无级调整频率给定,(至少在程序中作一给定的限定量范围)

网友B:
WINCC可以组态成按钮啊,按一次增加或减少输出,PLC程序可以调用相关的块就行了

网友C:
首先要弄明白27648对应20m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