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涡流还是感应电压

楼主(2008-07-27):
我们公司照明配电箱里有一个底板孔穿了四根总电源电缆线和一路到食堂的电源电缆线,由于其他原因,后来废弃了食堂电缆里面的B,C相线,从新拉了两根相线到食堂。从照明配电箱另一个底板孔进的配电箱。结果两根废弃不用的线居然有了电压。会是涡流还是感应电压?
请高手讲解。

网友A:
废弃了食堂电缆里面的B,C相线是否有负载接N?

网友B:
应该是感应电,你加个小负载后,电压应该就下来了。

另外,你是什么原因废弃2相的,是不是绝缘不好?这样的话就有泄漏电压了

网友C:
很有可能就是泄漏电压.

网友D:
如果A相与废弃线并行很长且很近则会行成电容,数字表的灵敏度高能测出电压

网友E:
长线路输电,感应电压,

楼主:
我们公司照明配电箱里有一个底板孔穿了四根总电源电缆线和一路到食堂的电源电缆线,由于其他原因,后来废弃了食堂电缆里面的B,C相线,从新拉了两根相线到食堂。从照明配电箱另一个底板孔进的配电箱。结果两根废弃不用的线居然有了电压。会是涡流还是感应电压?

废弃的B,C相用万用表测有电压,用试电笔测也有电压,灯也亮。

其实食堂电缆个中间有接头,一节是在配电房,有6米长,另一节到食堂,有150米。但现在就是食堂的这节废弃的线有电,另一节长的反而没有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缆线这根A相到食堂电压太底了。电缆线的截面是25平方,另外两根线是70平方。

AB电压360,BC电压385,CA电压370.测得电流在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