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梳理机锡林的电气控制

楼主(2008-07-27):
有哪位高手做过梳理机的电气控制?

楼主:
对梳理机了解的人,都知道,梳理机的锡林质量很大,惯性也大

采用直接"星三角"启动,为什么电机很容易烧毁,有哪位高手能提供其他解决的方案?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老式的有绕线式电机串电阻启动,低速力矩大

也可以使用自耦减压方式

也可以使用专用的离合器

流行的做法就是使用变频器改造,方便调节工艺等等

在这个板块找找有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A:
如果采用直接星三角驱动,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
在采用星三角驱动时,为什么会烧毁电机?他的烧毁原因有无人知道,请给以指教,谢谢!

网友A:
看来你对纺织工艺不了解啊

那么大的设备启动总归有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