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变频器

楼主(2008-07-27):
安邦信变频器G7系列键盘上的旋钮电位器坏了,请问阻值不知是多大的?我能不能用1k的电位器代替?谢谢大家。

网友A:
安邦信变频器G7系列键盘上的旋钮电位器坏了,可以用1-2k的电位器代替。

网友B:
AMB-V11    1R5T3  上电后内部继电器喀喀响,同时键盘区数码一闪一闪,请问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C:
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 电位器一般是  2K2的就可以了  也可以 用  4K7 的!!

楼主:
谢谢你们,我已经换了1k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