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救急!!

楼主(2008-07-27):
我用WINCC FLEXIBLE做好画面后,只让保存,为什么不让下载及编译啊??有什么可能性引起这样的结果啊,请高手赐教啊,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那肯定是画面编辑出错了

点编辑后,再点“查看”,就可以看到编辑中有哪些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