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配电房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08-07-27):
本厂500KB变压器,用2只补偿柜。原本用电功率200kw,无功补偿6只灯,功率因素在0.98—1.00。现在添置了设备又增加用电功率200KW,无功补偿它不补了,把原来的6只灯切除了。切除灯还亮着,功率因素-0.88;在下在此向各位前辈请教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下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找找原因啊,很简单的

网友B:
查一下新增负载的性质是感性还是容性,无功补偿控制器的接线是否有错.

网友C:
功率因数超前,看是不是容性负载,如果不是的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①投入电容时产生倍数较高的涌流,容易在接触器的触点处产生火花,烧损触头;②切断电容时,容易粘住  触头,造成拉不开;③涌流过大对电容器本身有害,会影响使用寿命。当时采用的措施是:(1)适当选择额定容量较大的接触器,如用额定电流40A的接触器投切15kvar的三相电容器(IC=21.7A);②采用专用的接触器,其型号有CJ16、CJ19、CJ20C、B25C~B75C、CJ41等系列;③每台电容器加装串联小电抗器,用以抑制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