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接漏电开关

楼主(2008-07-27):
设备里没有工作零线,若非要把漏电开关用上的话,该怎么接呢?请指教

网友A:
呵是不是三相的负载?

三相三线漏电开关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C:
换一个三相三线漏电开关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是啊,一直没想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