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8-07-27):
各位工程师朋友,现在我又有了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一下,我用一台台达伺服(型号为ASDA-B)型服伺驱动机和一台台达SC系列的PLC做一工作台的上升与下降动作,(我的接线是Y0为伺服ON,Y11为伺服急停,Y10为脉搏输出,Y1为方向,)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电机没有方向.无论怎能样做都不会有反方面运行,
谢谢指导.

网友A:
y0 脉冲,y1方向

网友B:
脉冲编码器有故障吗

fang

网友B:
脉冲编码器有故障吗

转向没有反馈导致的吧;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C(2008-12-06):
估计是方向信号接线有问题

网友D:
检查下方向信号的接线有没有问题,从这里先找下原因

网友E:
问题出在---------Y0为伺服ON,Y11为伺服急停,Y10为脉搏输出,Y1为方向!!!!!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F:
线接的问题

网友G:
驱动器的参数设定对吗

脉冲模式对吗

网友H(2009-01-13):
引用 网友E:
问题出在---------Y0为伺服ON,Y11为伺服急停,Y10为脉搏输出,Y1为方向!!!!!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同意,输出有规定的,近点信号也有规定,不然回原点会出问题

网友I:
台达的东西没用过 安川的有使能信号禁止正转 禁止反转的 OFF有效 需要将这两个信号的光耦都开通了才能实现正反转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J(2009-02-12):
驱动器设置参数有可能有问题;接线是很容易忽略的问题

好好检查下~~

网友K:
SC 主機,輸出脈波為Y10與Y11

建議使用DDRVI或DDRVA的指令

DDRVI S1 S2 D1 D2

S1:脈波輸出數目。 S2:脈波輸出頻率。 D1:脈波輸出裝置(請使用輸出模組為電
晶體輸出)。 D2:回轉方向信號的輸出裝置。

使用上需要注意D2回轉方向信號的輸出裝置是否與伺服端的SIGN連接才能確保方向

再確定伺服P1-00是否設定為2 脈波加方向

應該可以解決您的問題

旗標信號及特殊暫存器說明
D1343: SC主機,Y10 脈波輸出之加減速時間設定
D1348: SC主機,Y10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Low word
D1349: SC主機,Y10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High word
D1350: SC主機,Y11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Low word
D1351: SC主機,Y11 目前輸出脈波個數High word
D1353: SC主機,Y11 脈波輸出之加減速時間設定

网友L:
SC 主機,輸出脈波為Y10與Y11?台达SC系列的PLC没接触过,但三菱\松下\西门子用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脉冲编码器有故障吗

转向没有反馈导致的吧;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同意这种看法。

网友N:
找当地的台达代理商或者办事处,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关键是要到现场

网友B(2011-02-24):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O:
Y1输出信号正确给到伺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