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楼主(2008-07-27):
请教个位老师,我对PID的设置不太了解,我单位有台螺杆挤压机,压力闭环控制,请教向这样的机器P I 一般设置多少?请有经验的师傅给个大概的范围。

网友A:
自己试着调吧,工艺不一样,参数就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B:
调到曲线稳定,波动度不大就行

楼主:
请问在调P值时,I因调到最大还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