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分压公式

楼主(2008-07-27):
(无正文)

网友A:
比如:我要求R1 R2串联中的R1上的电压,设R1上的电压为U2。总电压为U1

      U2=R1/(R1+R2)乘U1

 也可以用欧姆定律,这只不过是最简单的。学习了。

网友B:
连最基本的电工知识都不会,还发什么贴?

网友C:
简单不简单不学不知道的三楼的兄弟

大家都是吃一口饭的

不容易 互相学习

网友D:
并联电阻分压公式:U1=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