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800如何做ID

楼主(2008-07-27):
ACS800做ID运行的步骤是如何的,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看说明书吧 上面说的很详细

楼主:
有没有说明书呢,发个给我.jian20043sina.com

网友B:
1.设定电机参数

2.设定ID-RUN模式为standard

3.回到菜单开始,启动变频器即可开始

网友C(2008-10-10):
电机要处于空载状态来做.如果带载只能选择简化ID了

网友D:
出售ABB配件
NAMC-11 1块
NIOC-01 1块
NINP-61C 1块
NPOW-42C 1块
NGDR-02C 6块
NINT-43C 1块
NXPP-01 2块
模块PP15012HS 3只
有需求者请联系13355288766

网友E:
首先应改为本地控制,然后设置99.01=ENGLISH。99.02=应用宏,99.03=YES 恢复出工厂设置,99.04=DTC,99.05=电机额定电压,99.06=电机额定电流,99.07=额定频率,99.08=额定转速,99.09=额定功率,99.10=STANDARD,然后启动变频器,执行旋转型电机数据辨识。注意此过程必须脱负载进行。

网友F:
感觉好多用户不看说明书就开始操作呢!不理解 是他们胆子大还是我们胆子小呢

?

网友G(2009-02-19):
99.10=STANDARD

这个就是ID RUN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