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时出现的新问题!

楼主(2008-07-27):
本人前几天在毕记本电脑上安装WINCC V6.0中文版,系统是XP专业版_SP2。安装的时候一切正常,安装完后重新启动,进入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还没有看到桌面,不到一秒钟时间就马上注销,因此重新登陆,循环往复,进不了机器,用安全模式也不行,和正常启动时的效果一样,试着在启动时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系统也是同样的现象,后来上百度一查,发现有不少网友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但别人不是在安装WINCC时出现的,试着按网上的方法进行解决,

解决办法:㈠ 尝试从安装光盘里面提取userinit.exe文件,然后放到%systemroot%\system32目录里面看看是不是解决了。
具体方法:
1、用Windows 2000(或者Windows XP/2003)安装光盘引导系统,在“欢迎使用安装程序”的界面上按“R”键,选择修复。 2、然后按“C”键选择使用故障恢复控制台。
3、键入一个数字,选择某个Windows 安装,通常是“1”。然后输入管理员密码
4、进入system32目录,输入命令:
del userinit32.exe
copy userinit.exe userinit32.exe
5、重启系统。
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
由于修改了这个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Shell
正常的值应该是xplorer.exe,修改后可能后面会加上shutdown,这样就造成关机或是注销.
这时可以编辑一个正常的注册表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Shell"="Explorer.exe"
保存为new.reg于A盘
进入DOS,输入 regedit a:\new.reg后按回车.接着画面上会出现“您确定要增加 a:\new.reg信息到注册
表”的对话窗——按“确定”,“new.reg”的内容就输入注册表了

我试着用第一种办法进行解决,结果没有解决问题,第二种办法因为在DOS下没有修改注册表的工具,也没有软驱就作罢,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GHOST恢复以前做的镜像,C盘丢失了不少的文件,同时很多软件都要重新装过,费时费力!

今天我把一切软件都装好后做了个镜像,再一次安装WINCC,安装时一切OK,安装完重新启动和上次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晕真不知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另外以前我曾经安装过这个版本,使用过几个月时间,没有这种情况呀!

网友A:
估计你是D版操作系统吧?不要用ghost安装的那种系统,要一步一步安装的系统

网友B:
在安装wincc6.0之前,是不是安装了瑞星杀毒软件呢,   还有一点最好关闭windows防火墙.

楼主:
操作系统肯定是D版了还用说?!也是用GHOST安装的,在安装WINCC之前也安装了瑞星,但是windows防火墙确是关闭的呀!我也说过之前装过一次是正常的呀?!(当然那一次安装时没有装瑞星!)难道是瑞星搞得鬼?哪位碰到这种情况能不能说说是如何解决的呀?急呀!!!

网友B:
就目前来看,许多网友都认证了是瑞星惹的祸.

楼主:
看来我只有把瑞星卸载了再试试了!

楼主:
看来"千山独步"是对的!我把瑞星卸载后再安装WINCC V6.0,安装完毕重新启动一切正常呀!看来这可恶的瑞星把我害惨了!我记得以前第一次安装WINCC时,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没有安装瑞星,后来安装了瑞星,打开WINCC时还可以,也可以编辑,但是一运行程序就停在60%左右没有了响应!我一直没找出原因,原来如此!那我从此以后不是不能用瑞星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呼?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呀?在此先谢了!

网友B:
那就别用瑞星了呗,这也称得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呼?"呵呵..

网友C:
最重要的是紧跟微软,及时打好安全补丁,瑞星无所谓。我的电脑在网上“裹奔”3年多,一点事故都没有。

楼主:
瑞星不用那用什么呢?那可是正版呀,难不成让我再买一套别的杀毒软件?裸奔?有问题就重新恢复镜像?呵呵也许只能如此了!

网友D:
安装WINCC 软件前最好关闭防火墙,不要安装 杀毒软件。建立用户名,并且加上密码!欢迎加入西门子交流群:66706362

网友E:
我的机子也这样,最后重新还原了系统(不包括杀毒软件),在安装就好了。

网友F(2008-09-04):
真倒霉,今天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唉

我可不想重装啊

另外我的电脑是公司的,公司为了防止资料外泄,连光驱也给拆了,

难道除了重装系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G:
真搞不懂你们还用什么瑞星,每次不管安装还是执行瑞星总是在不停的扫啊扫得,搞得系统又慢又不稳定,这种垃圾软件用了真对不起自己,现在用个防火墙用个360基本上足够了

网友H:
我用的是2000系统加瑞星杀毒和瑞星的防火墙还有卡卡,但是并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而我的一个同事用诺顿却发现无法安装WINCC。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和杀毒软件没什么关系

网友I(2009-05-31):
我笔记本安装wincc后,造成无线上网不能使用,在“运行”中ping不通,提示硬件错误,卸载wincc后,无线上网恢复正常,请哪位高手指点下,十分感谢!!!!!!

楼主:
这个情况没碰到过,安装WINCC后是不是修改了无线上网的设置?检查一下看,应该和WINCC没多大关系!

工控啊!

网友:
就是啊,是瑞星的问题,我已经遇到过,而且还验证过的,当时也是费时费力,换丢了一些资料!!!

网友J(2009-07-01):
我前天才装了wincc,结果也不幸得出现了楼主的情况,刚刚从做了系统,还没敢再装wincc。那位大哥指点指点,你们都是怎么装wincc的!!!! 这个软件真的很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