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防变频供水和普通生活变频供水有何特殊要求呢?

楼主(2008-07-27):
消防变频供水和普通生活变频供水有何特殊要求呢?是不是就压力设定较高呢?

网友A:
消防供水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比较特殊,普通生活变频供水要求低些

网友B:
消防供水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比较特殊,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A:
详细请查看我国消防规范中相关规定

网友C:
消防供水国家有强制规定,水泵必须是一用一备,水泵的电源也必须是双电源,当市电断电后,备电必须在30秒内能够自动供电。在控制电路上,也是严格的一用一备,各水泵的控制电源(熔芯)、主电源(空开)采取独立的保护(双套),也就是说,当电路出现故障时,最多只影响其中的一台泵,另一台泵在判断出有故障后,能够迅速的启动。

消防泵不可以用变频运行,因为变频并不十分可靠。

此外在电路的保护上还有要求,消防泵的电路过流保护,只能报警,不可以切断电路,哪怕是将有可能烧毁电机也不例外。

消防泵还要求有运行、故障反馈,将运行信号、故障信号反馈到值班室。

消防泵还有远方遥控要求,除了在现场可以启动水泵以外,还要求在值班室内能够启动水泵。

网友C:
简单的说,普通供水设备对水的恒压精度要求较高,而消防泵对此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能供水就行。具体的水压是多大,完全由设计容量来保证。

在可靠性上,消防泵的要求特别高,他是以设备的运行放在第一位,一切都服从可靠运行,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供水运行,即使是在设备已经有故障时也不例外,而设备的安全性放在第二位。

网友D:
真的学习了,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有用

网友E:
我见过有消防模式的变频器,拿来这里说说.

这种变频器设有外部输入信号(消防模式运行),如果进入消防模式,变频器所有的保护功能全部取消,什么过热,过流欠压.... 只要模块不爆炸就运行.就是同归于尽的精神.

这样可以免去旁路设计(旁路在火灾面前不见得强于变频)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其实并没有相关规定禁止使用变频(本人没见过),但一般的变频器不能满足故障时,只报警不动作的要求,而且变频比较娇气,相关的保护太多了。

网友F:
4楼说的很对,顶一下。

网友G:
向提出这样问题的同事给予表扬!!1!呵呵,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积极回帖,同样提出表扬啊!工控网真是高手如云并不乏热心人士。特别感谢yjig和opdrives的指点。看来对消防泵的要求还挺高的。哪位知道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具有“消防模式”呢?

网友H:
呵呵;可靠性要求不一样;

网友I:
我问问,像几十层的大楼里,要求有水压才对吧,

网友J:
很有收获,多谢以yjig为代表的热心帮助

网友K:
好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