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设备数据文件GSD文件简介

楼主(2008-07-28):
1 GSD文件简介
PRO FlBUS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为达到PROFIBUS简单的即插即用配置.PROFIBUS设备的特性均在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GSD)中具体说明。标准化的GSD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使用基于GSD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在同一总线系统中.既简单又是对用户友好的。
2 GSD文件的组成
GSD文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般规范 这部分包括生产厂商和设备的名称,硬件和软件的版本状况,支持的波特率一可能的监视时间问隔以及总线插头的信号分配;
◆与DP主站有关的规范这部分包括只运用于DP主站的各项参数(如连接从站的最多台数或上装和下装能力)。这一部分对从站没有规定;
◆与DP从站有关的规范 这部分包括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如输入/输出通道的数量和类型、中断测试的规范以及输入/输出数据一致性的信息)。
3 GSD文件格式
GSD文件是ASCII文件.可以用任何一种ASCII编辑嚣编辑 如计事本、UltraEdit等,也可使用PROFIBus用户组织提供的编辑程序GSDEdit。GSD文件是由若干行组成,每行都用一个关键字开头,包括关键字及参数(无符号数或字符串)两部分。GSD文件中的关键字可以是标准关键字(在PROFIBUS标准中定义)或自定义关键字。标准关键字可以被PROFIBUS的任何组态工具所识别,而自定义 关键字只能被特定的组态工具识别。
一个GSD文件的例子如下。
#Pr0fibus DP ;DP设备的GSD文件均以此关键存在
GSD Revision=1 ;GSD文件版本
VendorName="Meglev" ;设备制造商
Model Name="DP Slave" ;产品名称,产品版本
Revision="Version 01" ;产品版本号(可选)
RevisionNtmber=01 ;产品识别号
IdemNumber=0x01 ;协议类型(表示DP)
ProtocoI Ident=0 ;站类型(0表示从站)
StationType=0 ;不支持FMS.纯DP从站
FMS Supp=0 ;硬件版本
Hardware Realease="HW1.0" ;软件版本
Soltware Realease="SWl.0" ;支持9.6kbps波特率
9.6 supp=1 ;支持19.2kbps波特率
19.2 supp=l ;9.6kbps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 9.6=60 ;19.2kbps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l9.2=60 ;不提供RTS信号
RepeaterCtrl sig=0 ;不提供24V电压
24VPins=0 ;采用的解决方案
Implementation Type="SPC3" ;不支持锁定模式
FreezeMode Supp=0 ;不支持同步模式
SyncMode Supp=0 ;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
AutoBaud Supp=l ;不支持改变从站地址
Set SlaveAdd Supp=0 ;故障安全模式类型
Fail Safe=0 ;最大用户参数数据长度(0-237)
MaxUser PrmDataLen=0 ;用户参数长度
Usel prmDataLen=0 ;最小从站响应循环间隔
Min Slave Imervall=22 ;是否为模块站
Modular Station=l ;从站最大模块数
MaxModule=l ;最大输入数据长度
MaxInput Len=8 ;最大输出数据长度
MaxOutput Len=8 ;最大数据的长度(输入输出之和)
MaxData Len=16 ;最大诊断数据长度(6~244)Slave
MaxDiagData Len=6 ;从站类型
Family=3 ;模块1,输入输出各4字节
Module=“Modulel”0x23,0x13; ;模块2.输入输出各8字节
EndModule
Module="Module2"0x27,0x17;
EndModule

网友A:
多谢楼主,好文章共分享。

网友B:
请问楼主哪里可以找到SIEMENS,OP17的GSD文件?

网友C(2008-10-07):
雪中送炭

网友D:
哪里找到西门子变频M440GSD文件

网友E(2009-02-20):
使用什么工具或软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什么工具或软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网友G:
谢楼主,好文章共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