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08-07-28):
一、布线
  走线走得好,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干扰的影响,提高通讯的可靠性,但我们在实践中往往对此认识不足。如为了走线方便,把网线放在电源线的线槽里,或在天花板走线时经过日光灯等干扰源,这样走线是不对的。实际上干扰源对相邻网线的干扰,主要是通过磁场和电场的作用,按照电磁理论,干扰源对网线的感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网线离干扰源那怕远离10厘米,网线受到的干扰都会明显减弱。
  综上所述,走线应遵循两个原则:
  远离电源线,日光灯等干扰源;
  当网线不能与电源线等干扰源避开时网线应与电源线垂直,不能平行,并采用质量高的双绞线走线

二、阻抗匹配

  终端接上 120Ω 电阻

三、通讯速率

  通讯速率快慢在我们通讯系统中是以波特率的高低来衡量。我们选择的原则是:距离短可以选择较高的波特率,距离长则选择较低的波特率。当我们选择较低的波特率时,如果发现比正常速度(同样波特率相比较)慢得多,很可能线路已受到干扰,数据校验经常出错,不断重传,造成通讯速度娈慢,此时应检查网络是否采取本文所提到的抗干扰措施,同时还可以采取提高通讯波特率的方法,以快速通过线路的方式,减少干扰的影响。

四、选线

  RS485是采用平衡式(差分式)线路,对同时出现在两条信号线DATA+和DATA-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当两条线绞在一起时,对通讯各种分布参数耦合过来的干扰信号则可平均地分配到这两条线上,因此对RS485的平衡式线路而言,用双绞线可获得抗干扰能力。因此,建议采用无屏蔽的双绞线,如果有条件可采用屏蔽双绞线,但屏蔽线两端要接好地,才有屏蔽效果。如果距离较短,可采用一般的电话线。如果线中有多股双绞线,应采用其中一对双绞线;如果距离较长时,网线的电阻不容忽视,网线存在的电阻会使信号衰减,降低网络通讯的可靠性。因此距离较长,应选用铜芯较粗的绞线,理论上讲一根线两端电阻不应超过80Ω。

五、接地

  目前,有相当部分PC机在使用时,电源并没接地。主要是电源没有接地,或电源插座没有地线,从而造成PC机地线与地之间往往有几十伏以上的漏电电压存在,这个电压很容易就引入设备中,从而导致网卡或通讯口损坏。因此,我们要求PC机需要良好的接地。保证网卡或串口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A:
采用屏蔽线,其屏蔽层,不应该两端接地,应该单端接地.请教!

网友B:
注意事项应该注意,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采用屏蔽线,其屏蔽层,不应该两端接地,应该单端接地.请教!

单层屏蔽一端接地;当有双层屏蔽且双层屏蔽层之间必须有绝缘隔离时,则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如: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D: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F: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址:www.dryqw.com 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