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2-C1经常无故停止

楼主(2008-07-28):
求助:松下FP2-C1经常无故停止运行,error指示灯亮,断电,重新送电后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停止!怎么回事?很少接触松下PLC,请高手指导!

网友A:
与电脑通讯上,停机时查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楼上的感觉到会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B:
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可以修。QQ:513269437

网友D:
等出错时读出程序,是否除数为0

道。。。

网友:
有可能   加一个比较指令

网友E:
很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F:
可能是程序和PLC有问题。

网友G:
程序可能有问题,停机时查一下故障代码

网友H(2016-10-31):
漂过,拿分  好东东,好资料,当然要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