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7触摸屏没反映 了

楼主(2008-07-28):
没有跟其他任何设备连接,单独给TP7加24V,报0204,点屏的上半部分有一次反映,显示温度和湿度,然后点任何部位都没反映了,不知是屏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一般是触摸板坏了;这个型号停产很久了,配件比较难找;

楼主:
看来是报废了 丢了算了

网友B:
80%是触屏坏了.hai

网友C(2008-09-19):
如果是碰触无反映的话,有可能是内部芯片损坏.一般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更换芯片解决.我公司曾经遇到过两台西门子TP270损坏.一台是通讯芯片损坏,另一台是碰触无反映.更换芯片后解决.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触摸板引角,按下触摸板万用表应有反应。

网友E:
人机界面
6AV6642-0AA11-0AX1
6AV6642-0AA11-0AX0
6AV6643-0CD01-1AX1
6AV6643-0DD01-1AX1
6AV6643-0AA01-1AX0
6AV6643-0BA01-1AX0
6AV6643-0CB01-1AX1
6AV3617-1JC20-0AX1
6AV6671-8XB10-0AX0
6AV6545-0BA15-2AX0
6AV6642-0BA11-1AX0
6AV6642-0BA11-1AX1
6AV6642-0BC11-1AX0
6AV6642-0BC11-1AX1

欢迎询价,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7-50704319  联系人:王文娟
手机:13995691847
传真:027-50701605 QQ:912301417
E-mail:912301417@qq.com
公司地址:武汉市武珞路460号聚豪华庭1101
公司网址:www.s5s7.com.cn
          www.whkk.com

西门子SIEMENS S5/S7 PLC、变频器、人机界面、STOP电源及周边配件等
西门子SIEMENS S5/S7系列PLC产品(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IEMENS S5系列
S5-90U/95U/100U(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5-115U        (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5-35U/155U    (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IEMENS S7系列
S7-400(优势产品)
S7-300(优势产品)
S7-200
SIEMENS 其他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PLC编程软件
变频器6SE70/6SE6440/6SE6430/6SE6420系列产品
触摸屏/人机界面6AV6系列
STOP电源6EP系列...欢迎来电查询
每天都有新上架产品

网友F:
复位看一下,不行的有可能屏坏啦!13719448989 林工

网友G(2008-10-19):
有西门子系列人机界面配件供应,型号:SIMATIC OP7, OP27,OP37,等。西门子系列触摸屏配件供应:TP27,TP37,TP170,TP270,TP370等。西门子系列数控系统配件供应:SINUMERIK802,840系列,,配件包括原装四线五线触摸板,5.7寸~15寸液晶,各型号主板,按健面板等。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020-6281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