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经过桥硅整流后的直流电到底是升压还是降压?

楼主(2008-07-28):
我们常见的一般都是交流电经过桥硅后得到的直流电压比交流电的低。但我遇到的有些桥硅整流后电压明显是升高的,比如107v的交流整流后就成了120v,如果不加载量得的就是200v。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老大,有效值107V峰值也不到200V,还差一大截呐!

楼主:
但量出来看到的就是这样。

网友B:
交流效值107V,整流后电压峰值约150V.

网友C:
跟整流桥有关,可以是1.4倍还有2.35.

网友D:
你测得电压如果表没坏的话,那你那个整流是个倍压整流

楼主:
改天弄个图片看看,是一种绿色直板的整流桥,国外的.但不应该用倍压整流的.

网友E(2008-09-11):
直接就但整流是降压有10%,但是经过稳压处理后就回升呀,电子教材里有

网友F:
直流回路有电容滤波吗?有电容的话会升高电压

网友G:
当然是升高了,220的交流电经硅桥后就达到300V了。

网友H:
那是滤波电容的作用

网友I:
如果有电容   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J:
骏马千里   10楼 回复时间:2008-9-12 22:03:17

直流回路有电容滤波吗?有电容的话会升高电压

加电容后电压值会有小许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当然是升高了,220的交流电经硅桥后就达到300V了。

不会吧!!!!!!!!!!!!

网友E:
对:陈二诚 关于

当然是升高了,220的交流电经硅桥后就达到300V了。

内容的回复:

有300V直流电,量错了吧,表坏了吧

网友K:
220的交流电经桥整流后电容滤波轻载时直流电压就达到:220v×1.4 ≈ 300V

网友L:
用全桥整流怎么样变化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K:
220的交流电经桥整流后电容滤波轻载时直流电压就达到:220v×1.4 ≈ 300V

可他说经过整流桥,没说有电容滤波

网友M:
呵半波整流还是桥式整流呢,电压当然都是不一样的,有电容滤波的~~~

楼主:
我又看了看,只所以电压这么高可能是滤波电容选的不对,用的是400v,33微发的。

网友N:
整流后肯定降低,加滤波后就升高了。

网友O:
整流后肯定降低(桥式后乘0.9)加滤波电容(乘1.44)电压升高,不加电容,实测还要低.(二极管有内阻).

网友P: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整流后肯定降低(桥式后乘0.9)加滤波电容(乘1.44)电压升高,不加电容,实测还要低.(二极管有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