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煤气炉加压风机和离心风机区别在那?能用P型变频器吗?

楼主(2008-07-28):
各位同行,煤气炉加压风机和离心风机区别在那?能用P型变频器吗?

网友A:
不知道煤气炉的加压风机是什么类型的风机,如果压力比较高的话,应该是罗资风机吧,最好用通用型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煤气炉的加压风机是什么类型的风机,如果压力比较高的话,应该是罗资风机吧,最好用通用型的变频器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