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最近做变频启动柜,看到很多变频器说明书上说,电机电缆不可以用3+1,就是“相线+一根地线”的那种,必须用屏蔽电缆,以前没有做过,请大家给释疑,是用3+1?3+1带屏蔽?还是3芯屏蔽呢?谢谢了!

网友A:
我决得用单芯线比较好

楼主:
单芯是不是干扰更大呢

网友B: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一直都用3+1也没有发现出现什么问题啊,我想可能是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变换着电机的频率吧,如果是一直在变换着电机的转速的话我觉得还是用3+1屏蔽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