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认识气动电磁阀符号

楼主(2008-07-28):
上面为图纸的符号,方便大家认识

楼主:
前三种估计最普及的,后两种没用过

网友A:
图5为三位五通,

我见过

网友B:
都见过的。。。。。。。。。。。

网友C:
我只管让他得电动作,有电不动作,就叫维修工更换

网友D:
作气动的都知道,我只知道控制,呵呵

楼主:
哈哈,不看不懂得图纸的动作位置

网友E:
“教你认识气动电磁阀符号”?谁在教啊,没弄明白谁是老师。继续关注。。。

网友F:
R P S A B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都见过的。。。。。。。。。。。

故障并不多,

网友H:
这个经常用

网友I:
就是没懂啊,有谁讲的详细一点吗?比如那里进气,那里出气,怎么控制气缸工作

网友J:
这里是自学的,自己看,没有老师教的

网友K:
谁教哦继续关注。。。

网友L:
我们只用前2种。。。。。。。。。。。。。。。。。。。。。。。。。

网友M:
基本都见过,前2中经常使用,我想先学一点液压,气动就好说了,个人意见哦

楼主:
P:总进气

A和B是控制出气口

R对应A的排气口

S对应B的排气口

网友N:
以前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O(2009-02-06):
看来半天还是不大明白啊

网友P:
1、两位五通单电磁阀。
2、两位五通电磁阀。
3、三位五通电磁阀,0型。
4、三位五通电磁阀,P型。
5、三位五通电磁阀,Y型

网友Q(2011-01-20):
这个很简单啊,多看看就好了,拿到实物就更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学习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P:
1、两位五通单电磁阀。
2、两位五通电磁阀。
3、三位五通电磁阀,0型。
4、三位五通电磁阀,P型。
5、三位五通电磁阀,Y型

标准称谓!这几种气动电磁阀其实都很常见哦!

网友U:
你未曾对自保和自复位性能描述。

你未曾对电动和启动的驱动性质描述。

网友V(2011-07-19):
请问各位:在图3、图四、和图五中两头立着的三角形表示什么?(不是指先导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