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驱动一大一小两个电机

楼主(2008-07-28):
用160KW变频器带动一个110KW电机 一个30KW电机 在输入参数时 电机功率选择多少 额定电流呢

网友A:
选择160KW电机功率额定电流

网友B:
说的不具体   是同时还是。。。。?

网友C:
WO我也在等待答案

网友D:
如果变频器可以切换电机参数或者宏参数 可以输入2个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具体   是同时还是。。。。?

两台电机互锁 只能有一台电机在工作

网友E:
是同时起停吗?同事起停就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