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7-28):
我在citect网站上下载7.0。安装后,发现进运行环境不到5s就说没有发现密钥,然后就退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能运行15分钟的吗?

另:有高手能告诉我怎么实现citect与wago750-841进行通信吗?不胜感激!

网友A:
照你上张帖子所述,用的是modbus通讯方式,如果是串口通信,则
1.设置IO board选定COMX,地址0,其余为空

2.然后在Port里写上对应的波特率及奇偶校验

3.IO device里选择协议Modbus

4.Tag里面定义对应地址即可以

Citect的试用版提示没有密钥还是可以连接硬件15分钟,直接点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串口通信啊,是以太网,TCP/IP

网友A:
那就把board改为TCPIP,Port里面不要设置波特率等参数,IO device定义地址为-I x.x.x.x,或者在Port的特殊选项处定义地址为-I x.x.x.x,协议选择Modnet,不要选Modbus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计算机向导设置中选择“不联网”,可以连接PLC测试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