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闭环控制怎么做?

楼主(2008-07-28):
用INVT的CHF通用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的闭环控制怎么弄?压力传感器怎么选?

网友A:
0-10V

网友B:
压力传感器根据水压范围进行选择

网友C:
选一个压力变送器取得水压作为输入,用变频器的PID做一个调节回路,控制水泵.

网友D:
变频器内置有PID控制,接一个压力变送器或远传压力表即可!

网友E:
压力变送器+调节器(PID)+变频器;完成恒压供水闭环控制;调节器AI-808AI4X3

网友F:
压力变送器加变频器就可以做。

网友G:
问题太大了,打个电话到英威腾问问就好了,或者电话给我。我是专业做变频恒压供水的。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0755-26452637   www.szdsgk.com

网友H:
如果控制不是很严的话,可以用远传压力表加上变频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D:
楼上有好几位都是做广告的,不要为了赚钱,连人格都不要了而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