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星角启动这样好吗?

楼主(2008-07-28):
我的设备是100KW的 。我选择的 是星角启动。我的工作电流是202A。接触器是150A的。可是我的接触器经常粘合。请问我的怎么处理啊 ?我做了几次处理,就是不见效果。我后来把它的延时放长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A:
。接触器用200A以上的

网友B:
接触器怎么也要大于工作电流啊

网友C:
加大接触器啊,搞个250的

网友D:
搞个250A的差不多

网友E:
主接触器应该用250A的,封星的用63A的,接角的用150A的

网友F:
就是,楼主的热触器选小了,如果你在星三角切换时电流没有降下来,热触器肯定会烧坏的

网友G:
你的用主接触得电流要大于你的负载电流才行,不然就要烧接触器的组点。

网友H:
选250A以上的才能耐用

网友I:
起运时的电流达到七,八百A.150的接触器绝对太小,可用250的.星点接触器可用小一点的,用150的吧.

网友I:
另外,起运转换时间要调好.

网友J:
时间也有可能设短了。但接触器肯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