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选一款电机

楼主(2008-07-28):
请大家帮忙选一款电机

要求是减速电机,12V直流,输出为50Kg

要求就是噪音必须特别的低,因为使用在医疗产品上。大家谁知道帮忙介绍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选用伺服电机+减速机,医疗设备要求应该比较高,伺服基本没噪音,

网友B:
12V供电!用直流(伺服)好了,或者用很高倍率细分的步进系统

网友C:
不太清楚医疗产品的要求,不过就噪音而言,伺服是比较好的

网友D:
噪音的指标是多少?如果方便联系010 8950 2338杨先生

网友E:
只能用伺服电机了,三菱、松下均可。

网友B:
楼上提及的两个日系伺服有12V供电的吗?!

网友F:
为啥要12V直流呢,如果是安全考虑,36v以下就应该可以了啊,12V,很多驱动器最小驱动电压都要16V以上

网友G:
好像maxon得直流电机可以,你的负载大概是多少呢?还有电机的转速,力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