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老炸整流桥是为什么?

楼主(2008-07-28):
一台INVTCHE100-45G/55P变频器,第一次烧整流桥后换一个还没有一个小时就炸了,第二次换了整流桥后连电源触发板也换了。这次好点,用了五个月又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老是炸整流桥。其它地方也没有坏。求个各高手帮忙。

网友A:
变频器中的整流桥是电源整流的第一个环节,能影响整流桥损坏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1、器件品质问题

2、整流回路设计不合理

3、交流电源有问题

相对来讲,如果是1和2有问题,那问题的显现就会以大面积的故障体现出来,比较容易发现。而如果是电源问题就会显得较复杂和不可重复性,由于外部的因素较多,比如厂里有其它大型逆变器件存在并工作(大功率电焊、可控硅等),这种现象基本就是完全没有规律,在某一时刻形成谐波的叠加对器件造成击穿。对于此类问题,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就是,在变频器电源前端加电抗器或浪涌吸收以抑制谐波浪涌对整流器件的冲击。

网友B(2008-09-24):
学习不错,

我的一台英威腾 GL-7.5KW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空载运行正常,稍微一带负载就报故障,停止运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啊

网友C:
国产的变频器输入最好加上滤波电抗器,输出最好用三条单芯的屏蔽电缆

网友D: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网友E:
加个输入电抗器试试看吧!先把电源的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F:
同意清心的看法

网友G:
你那里的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加个输入电抗器试试看吧!先把电源的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I:
三相电压不平衡也容易损坏全桥,变频器过大通电对电容充电也会造成全桥短命

加输入电抗器是好办法

网友J:
是不是内部接触器粘连了,三相是否平衡,另外外部短路也会坏整流桥。

网友K: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13325215833

网友L:
电容充电回路的电阻是否太小了,启动变频器时,充电时间是多少?

网友M:
听都没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