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国内380V/50HZ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否直接接在440V/60HZ的三相电源上使用,如果行的话,理论依据是什么?除了转速提高外,比如磁通密度,电流,转矩方面的变化大不大?可否长期运行?谢谢各位师付指教!

楼主:
没人回答呢?在线等待答案,急!

网友A:
如无特殊设计,应该不可以

网友B:
转矩M=9550P/n

网友C:
可以,额定参数接近。

网友D:
磁通降低了 转矩要减小,可以看作运行在恒功率状态;转矩按4楼的公式算,P为电机额定功率,n为60HZ时电机实际转速。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非常感谢!我想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话,倒不如找一间电机生产商订制几台,大家能否帮我介绍几家知名的电机生产商供我参考一下,湖南,湖北,和广东的厂商最好!小弟在此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