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输入

楼主(2008-07-28):
何为24V输入用作源型舒服和漏型输入,从现场来的一个二线制开关量信号,一根线接+24v  ,另一根分两支:一支接指示灯,一支接到PLC的开关量输入点,这样有问题嘛,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有问题,主要看指示灯的电流是否超过开关节点的承受能力

网友B:
觉得还是控制一个小继电器比较好,然后用继电器的常开点来接PLC,和指示灯..

楼主:
看来还是不能省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