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信捷公司提个建议

楼主(2008-07-28):
建议:在往PLC里写程序时,给一个警告提醒。以免误将程序删掉。

不知对否。

网友A:
还有密码设定要确认一次比较。我有几次按错键。搞得自己都不知道密码。

楼主:
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得到实施,共同完善国产PLC。

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名牌竞争。

楼主:
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网友B:
谢谢广大客户的建议,我们会在以后的新版本开发过程中逐步加以采纳吸收的。

楼主:
mastershi 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如果想将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入信号都用0-20MA是不是将,FD8251设成0000H。

将电压输入端VI0--C0端用300欧姆的电阻连接,然后将FD8250设成0000H,能行吗?
LD M8000

MOV ID100 DO

MOV ID101 D1

MOV ID102 D2

MOV ID103 D3

MOV ID104 D4

MOV ID105 D5

MOV ID106 D6

MOV ID107 D7

END
这样编程,触摸屏能显示出来吗?

触摸屏能能直接读,D0,D1,D2,D3,D4,D5,D6,D7,的数据吗?

请解答?

谢谢。

网友C:
没用过!!!!!!不会建议!!!!!

网友B:
袁泉:   不同型号的模块,其设置地址并不一样。你可能去看XC-E4DA输出模块去了。

以XC-E4AD/2DA为例,输入信号的设置是FD8250, 0~20ma是2222H.

模拟量输出的设置是 FD8251.

依据你的程序,屏幕已经可以显示出信号的变化了。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显示单位,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和你说过了!!!!!!

网友B:
模块本身有电流接口,无需将电流转化为电压!!!!!!

楼主:
谢谢。我的模拟量多4个不够,所以才用转换。

我先试试,有问题再发帖。

楼主:
XC--E8AD模拟量输入模块,

输入信号应该怎样设置。

谢谢。

网友B:
请仔细看手册!!!!!!

网友D:
我用过信捷的屏,还不错。

楼主:
请问:从哪里设置FD8250,FD8251

上面的程序我写进去,提示错误。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能编一个触摸屏的程序吗?

网友B:
FD8250\FD8251在数据监视里面手工设置,不能通过程序编写。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有问题我再发帖。

楼主:
数据监视里面最大:FD1528。

没有,FD8251,FD8250。

网友B:
不是FD组,而是FD8000组!!!!!

楼主:
程序已写进去了,通信后模拟量显示不出来。

请帮助。

网友E:
呵呵;

这个是开发的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

楼主:
FD8000组,从哪里找到。

楼主:
从哪里找到。 ?????

楼主:
还是没找到。????

楼主:
已经找到。设置好我再试试。

楼主:
FD8000组中没有,FD8251,FD8250。

只有,从FD8248直接到FD8256。

请指教。

楼主:
是不是不能直接设置。。。。

楼主:
是不是直接从程序里编写。

楼主:
XC-E8AD,模块的输入端,应该怎样连接,A10-C0之间直接连接压力传感器吗?

还要接24V电源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B:
袁泉,你的问题当中以基础问题居多,论坛方式处理效率较低。

建议打电话到我公司技术支持,0510-85129136-8024

                                                        0510-85134136-8024

这样可以解释得比较清楚。

楼主:
能将下面的问题说清楚吗?

XC-E8AD,模块的输入端,应该怎样连接,A10-C0之间直接连接压力传感器吗?

还要接24V电源吗?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点话费太贵,所以不能打电话?

还是从这里交流。

谢谢。

楼主:
这样让我们这些刚使用者,好都能学学,也有利于你的产品的推广。

谢谢。

网友B:
袁泉,可否留电话号码,我们打过去?

楼主:
我的电话:13685375061

邮箱:yuanquan12345@sina.com

谢谢。

楼主:
我的QQ:815952054

楼主:
我一般在中午12点----13.20上QQ。

楼主:
请帮助解决问题。

谢谢。

楼主:
能给帮助吗???????

网友B:
袁泉,请提出你需要帮助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LD M8000

MOV ID100 DO

MOV ID101 D1

MOV ID102 D2

MOV ID103 D3

MOV ID104 D4

MOV ID105 D5

MOV ID106 D6

MOV ID107 D7

END
为什么只到D7,如果模拟量太多,比如说10个,能全部显示出来吗?

谢谢。

楼主:
D0--D7有对应的输入点吗?

请解答,谢谢。

网友F:
找麻烦

直接在屏上面选择ID100-ID103。用三个模块可以显示12路模拟量了

第一个模块是ID100-ID103

第二个模块是ID200-ID203

其他模块依此类推,可以扩展7个模块

楼主:
说的有道理

楼主:
请问mastershi
我用的模块是:XC-E8AD

网友G:
比如说10个,能全部显示出来吗??????

要用2个模块了,2#模块的地址如45楼所言!!!!!!!

楼主:
谢谢石弓: and 大鱼
以后有问题在向你请教。

网友H(2008-10-24):
这样交流很好,大家能知道一些没用过的产品优缺点。

?

网友I:
没用过,有机会学习。。。

网友J(2008-12-06):
提点建议:触摸屏好象没有多状态指示灯的功能,如果能像西门子的触摸屏那样把现场设备的状态用一个指示灯通过指针化变量显示多种不同的颜色来代表设备的不同状态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得到实施,共同完善国产PLC。

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名牌竞争。

这个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