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8-07-28):
小弟想买几个信号发生器,产生4-20MA电流信号,用于调试过程中模拟现场仪表,不知各位有哪些类型的、厂家的推荐?谢谢

网友A:
产品名:6813/6815信号发生器

仪器内置的综合频率源具有很低的相位噪声,频率分辨率达1Hz。仪器内置的滤波器使得谐波分量的电平低于-55dBc。可选步进式衰减器标准的外调频,可选内调频,扫频,连续波和连续波列表模式可选触发器有利于快速维修的模块化设计内置的用户电平校准.

稳幅的功率范围
6813 :0MHz到20GHz:-10dBm到+10dBm
6815 :
- 10MHz到8GHz:-10dBm到+8dBm,典型值+10dBm
- 8GHz到20GHz:-10dBm到+5dBm,典型值+7dBm

6815R :
- 20GHz到24GHz:-10dBm到+4dBm,典型值+6dBm
- 24GHz到40GHz:-10dBm到0dBm,典型值+3dBm
- 40GHz到46GHz:-10dBm到0dBm,典型值+3dBm *连接头模式的影响除外

6813+选件011(70dB步进衰减器):
- 10MHz到3GHz:-80dBm到+8dBm
- 3GHz到20GHz:-80dBm到+7dBm

6813+选件012(90dB步进衰减器):
- 10MHz到3GHz:-100dBm到+8dBm
- 3GHz到20GHz:-100dBm到+7dBm

6815/6815R+选件013(70dB步进衰减器):
- 10MHz到8GHz:-80dBm到+6dBm,典型值+8dBm
- 8GHz到20GHz:-80dBm到+2dBm,典型值+4dBm
- 20GHz到24GHz:-80dBm到+1dBm,典型值+3dBm
- 24GHz到40GHz:-10dBm到-3dBm,典型值0dBm (注:对于选件002-现场可互换的连接头而言,承诺的稳幅输出功率减少0.5dB。)

频率范围:
6813 10MHz到20GHz
6815 10MHz到46GHz
6815R 10MHz到40GHz

分辨率(可设置的):
6813 1Hz到20GHz
6815 1Hz到46GHz

连续波精度
(频率标准误差×频率)±10Hz

扫频精度(典型值)
300ms步进时间
- 1MHz到3GHz:<20kHz
- 3GHz到46GHz:<200kHz

1ms步进时间
- 10MHz到3GHz:<1kHz
- 3GHz到46GHz:<10kHz

10ms步进时间
- 10MHz到3GHz:<100Hz
- 3GHz到46GHz:<1kHz

列表模式下的步进时间

<500μm每点最小步进时间
- 10MHz到3GHz:<4kHz
- 3GHz到46GHz:<40kHz

同类产品
VXI总线合成信号源 - 3002
多源信号发生器 - 2026A/B
信号发生器 - 2023A/B 2025
数字和矢量信号发生器 - 2050系列
数字式射频信号源 - 3410系列
CDMA/GSM干扰多源信号发生器 - 2026Q
低噪声信号发生器 - 2040系列
高精度合成信号源 - 2030系列

如果适合,可以打电话咨询:0755-83760007
也可以登录:www.corad.com.cn直接在线咨询

网友B(2010-08-22):
听他忽悠你呢,334就挺好的,还比较小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