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些常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08-07-28):
最近想用一批步进驱动芯片,参考了别人的设计,用的是MTD1361,但是看PDF时有个地方看不明白了,

资料里显示VMM的电压是15--30VDC,而要用的步进电机是6.4V的,不知能不能用,MTD是新电元的产品,他们在国内

还内有销售,没有技术支持,

有谁用过这款芯片的吗,

以及常用的驱动芯片有哪些

网友A(2010-02-03):
L298,L297,LMD18200,LMD18245,NCP54265,SLA7022--SLA7029等。呵呵,关于您的问题我们可以互相探讨一下,有空到我的个人网站看看,www.fix4u.cn,在这里做个广告了。

网友B:
德国的TRINAMIC可以算是在步进和直流无刷驱动控制芯片开发上的一枝新秀,其所有的芯片产品打破的传统的常规将硬件电路和系统控制软件函数集成与一体,使得控制更加简单,该芯片也是目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芯片不需要任何散热装置;自带细分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可检测电机的力矩,避免电机的丢步和共振;此外还具有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