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MODBUS主站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28):
小弟做了一个用S7-224CPU作为主站与富士变频器通讯的项目,采用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转速。PLC作为主站,8台变频器作为从站。程序做完通讯后,PLC报通讯正忙的4号错误,不知什么原因,希望有搞过的朋友给予指教!谢谢!QQ:33746421

网友A:
关注··。

CPU224的通讯口用PPI口了,这个口要不要将PPI协议关掉呢

网友B:
把224的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通讯试下吧!

网友C:
4号错误是你设置的参数错了,

MODBUS PLC主站通讯,最容易出现的是3,6号错误。

楼主:
MODBUS有初始化语句的。

现在又报3号错误了,我只控制一台的话就很OK!

郁闷中。。。

网友D:
估计你的程序有问题

何不试着根据报文结构自己编呢?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E:
估计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估计你的MODBUS轮回时间太短了

网友B:
我也建议搂主自己编程序试下!

网友F:
是不是MBUS_MSG指令中的FIRST的使能位有问题啊

我编程的时候就遇到过 如果使能位一直接通就会报通讯正忙

网友F:
4号不是通讯忙错误 是参数错误

3号是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