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用PROTOOL设置密码

楼主(2008-07-28):
      请问大家如何用PROTOOL设置密码

    老板要求给系统设个密码,让客户在使用触摸屏的时候能够用密码登陆,更保险,我不知道怎么做,向各位大家请教了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知道的来说一下啊

网友A:
用的是siemens什么屏,不同的触摸屏设的密码方法是不同的。

楼主:
用的是170A的屏,大哥,有办法吗?

网友B:
在菜单的“系统”中“设置”的“操作面板口令”设置密码即可。

楼主:
是PROTOOL的还是什么的?

楼主:
那我怎么传到屏上了却不能用,在电脑上模拟就可以用,我用PROTOOL做的,快来帮帮忙啊

楼主:
为什么呢?谁能知道告诉我呢?

网友B:
是PROTOOL软件上设置的,你得做一个加密介面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C:
PROTOOL软件本身就有密码编辑功能,所以添加个这样的功能,以后就能修改了

网友D:
系统--设置 选项里有密码设置

网友E:
你设置了密码后,还要在相应需要加密的页面或是按键的等级设置上进行修改的,等级要高于0级才行的,最好好象是9级,只要设成1级以上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