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看这程序有何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写了一程序,程序运转一阵子后,就出一故障。请各位高手帮助看看是何问题,谢谢!

网友A:
看不太清楚,为什么不用电脑编写呢。

网友B:
s7-200的,就这么一段,在电脑上画一下,搞得现在看都看不清

网友C:
好像是OMRON的,太糊了

楼主:
LD NOT 00-------------------------KEEP

LD    01-----------------------------20000

LD NOT---------------------TOM02  #10

LD 20000-------ANT TIM02-------------IL

LD 03--------------------------DIFU  20001

LD  04--------------------------DIFD 20002

LD 20002---------------------------KEEP

LD 04---------------|----------------20003

OR C00------------|

OR NOT20000---|

LD 20003-------AND 25500---------CNT

LD 20001-----|---------------------------00  #04

OR 20006-----|

LD CNT00---------------------------------1000

LD  04-------ANT CNT00-----------------20006

LD NOT 1000---|----AND 20000--------1001

OR NOT 04------|

-------------ILC

-------------END

网友D(2008-09-03):
用欧姆龙的软件编好,传上来8帮你分析

网友E:
不知所谓.

网友F:
哈哈 你没讲条件,出?故障

光从程序没法分析

网友G:
把条件和要实现的功能写出来

网友H(2009-02-22):
2楼的错了,,这个是欧姆龙的呀!!楼主也是现在是21世纪了,还用这个搞的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