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上的绕线式电机的转子所接的电阻箱如何接线

楼主(2008-07-28):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所示,图纸我能看懂,采用了不平衡甩电阻的方式,主要是与实际的电阻箱对应不上,上面连个线号也没有,   一头雾水,该如何识别呢....

网友A:
图纸都画错了,你还能看明白,佩服阿

网友B:
图纸是有点问题

楼主:
那个2Q12D 2Q1D 2Q0D 应该是相连接的,  (左边的那个图同理)

网友A:
要是这样的话也不对,

建议再研究一下,看一下起重机电气技术手册

网友C:
怎麽看不见呢

网友D(2012-04-01):
多屡屡线就看懂了挺简单的

网友E:
配合凸轮控制器,照图纸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