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7-28):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客户用在无心磨床的变频器,我用的E700系列,是3.7KW .电机是3KW的变频电机,就是在低速的时候主轴有抖动现象,就是在5HZ左右的时候,想请各位帮帮忙,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用A系列的怎么样.有没有谁遇到内似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试试调整载波频率。

网友B(2008-11-22):
加大力矩低频补偿试试

楼主:
你好,我想问问,那个参数是那个,我怎么没有 找到那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大力矩低频补偿试试

呵呵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变频器一般在5Hz以下工作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