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电力变压器和整流变压器的不同

楼主(2008-07-28):
请教各位:电力变压器和整流变压器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它们 可以互换使用吗?

网友A:
本质上没有区别,只要满足:变比,一二次电压,容量,可以互换

网友B:
电力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电流)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电压(电流)的设备 整流变压器是整流设备的电源变压器。 本质上没有区别,只要满足:变比,一二次电压,容量,可以互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没有区别,只要满足:变比,一二次电压,容量,可以互换
不认同你的观点。

楼主:
我认为肯定有区别!burande

网友D:
电力变要比整流变短路容量的大些.

网友E:
整流变压器和普通电力变压器还是有区别的。由于整流变绕组电流是非正弦的含有很多高次谐波,为了减小对电网的谐波污染,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必须提高整流设备的脉波数,这可以通过移相的方法来解决。移相的目的是使整流变压器二次绕组的同名端线电压之间有一个相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