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数显表的另一种选择-PLC开关量接口数显表DIM

楼主(2008-07-28):
数显表有添加了一个新成员:PLC开关量接口数显表DIM
DIM1系列是专门为PLC开关量输出接口驱动开发的,适合前面板安装的数显表。主要有如下特点:
专门为PLC开关量输出驱动开发,源型和漏型输出都可以直接驱动。
同一只表具有2线、5线、8线模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择。
信号线可以多表复用,极大的节省PLC输出端口。
不同的模式具有相同数据处理方式,用户程序接口简单,节省软件开发时间。
有4位、6位LED等多种型号选择,灵活配置。
DC24V供电,便于和PLC系统集成。
详细资料在自助资料区可以找到。

网友A:
谢谢不错的资料,
正在学习中..
谢谢 奉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