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HITECH PWS1711人机界面同时执行一个程序怎么样可以同步呢?

楼主(2008-07-28):
2个HITECH PWS1711人机界面同时运行一个相同的程序怎么样做才可以同步呢?怎么和只有一个串口的PLC连接呢?

   E_MAIL: ndj_automation@163.com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是需要用两台1711去控制一个PLC吗?如果是,使用人机的多对一连线功能就可以。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