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200V能否控制相电压220VDE电器

楼主(2008-07-28):
我现在要为香港客户定做设备,我们之间的电源有所不同,香港的电源是: 相电压是200V,线电压是346V,频率 50HZ 。而大陆是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采用香港当地电源控制220V或380 V设备呢

会不会出现欠电压导致设备不能正常运转的现象??

请指导指导,多谢拉

网友A:
如果能保证相电压不低于200V,不就是—10%吗,应该没问题。注意,采用的电机功率应有适当的余量。

但如果电压达不到200V,那可能有点麻烦,有可能继电器、接触器不能吸合(低于15%)。

楼主:
多谢拉,我想应该不好保证,那就是最好变压再控制,或者选用当地电器对吗

网友A:
电机就不需要用变压器了,所有的控制电路加一个就行了,估计1KVA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