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中的图形编辑器中找不到下拉框控件

楼主(2008-07-28):
在wincc6中图形编辑器中创建画面需要使用下拉菜单控件但是找不到相应的控件或对象,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重装吧,最简单的办法了!!!

楼主:
呵呵,不用重装,我搞定了!谢谢

网友B:
说说是怎么做的?

楼主:
控件我是找到了,但是怎么用不会!

在工具栏控件的空白出右击鼠标,选择添加/删除,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添加的下拉控件!

如果你会使用麻烦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