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imotion-d-425

楼主(2008-07-28):
请问:诸位学长

   有谁知道simotion-d-425中伺服的位置可以写入什么样在的寄存器

例如西门子s7-300可以把脉冲数写入md100

网友A:
也是双整数寄存器

楼主:
还有一点伺服的当前位置那个指令应该也是可以做为寄存器地址的吧?

为什么在MOVE指令的OUT端不可写呢?

如果是这样,当设备断电后在上电,那么断电前的位置就写不回来了啊,就没法再启动了,

网友B(2009-05-22):
回楼主:

你的编码器应该是增量的吧。你可以在shutdown task 中编一个很短的程序,将伺服的位置值赋给retain型的变量;再在startup task中,读这些retain变量的值,并调用指令setaxisposition。如果你的Simotion不带电池模块(battery and fan module)的话,这些retain变量可以保持5天左右;若带电池模块,可以保持2年。

如果你没有电池模块,又想记住这个位置值很长时间,那么你需要在准备断电的时候调用函数_exportunitdataset(),将想保存的变量保存在CF卡上;再在startup task里调用函数_importunitdataset(),将这些变量读出。

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你都要保证在停电状态下,你的增量编码器一定不能移动,否则... ...

网友C(2010-05-03):
请问楼主有西门子伺服SC OUT教程吗?

网友D(2013-05-01):
   请问有西门子伺服SC OUT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