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

楼主(2008-07-28):
海利普A系列22千瓦的变频器,送上电后显示E.GF.5(对地短路)故障,主回路接触器没有吸合,按复位键无反应,不知什么原因,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换板子吧,要不就返厂维修

楼主:
是什么地方坏了?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不是电流传感器 就是驱动电路  PC929 那里!!

网友C:
应该是传感器不好   要不主板  我是海利普的     有需要可以电话:13516776772

网友D:
HOLIP-A的变频器是没有做对地保护这个功能的,但是控制板上欲留了这部分的电路.所以应该是这部分电路的误动作.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请楼主告诉我这台变频器的控制板是什么型号?因为HOLIP-A以前是用的INTER CPU的控制板,现在用的是三菱的CPU,所以其电路是不一样的.请楼主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已经修好了,是pc929坏了。

网友E(2009-05-14):
大家好:海利普主板出现GF怎样处理

QQ:190165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