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接地线,漏电保护器就跳了呢?在线等高手

楼主(2008-07-28):
今天修了一个机床,比较奇怪,我只要把漏电保护器端的4跟线接到机床上,(3跟火线,一跟地线),就算把机床本身用的电源线都切了,也是一样的跳,如果把地线给去掉的话就不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机床根本都没接,只是把漏电保护器过来的地线一接这个机床外壳,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高手帮忙,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可能是相零线接错了,漏电保护器的左边为零线,

网友B:
测量一下机床外壳带电没有。

网友C:
漏电保护器怎么能接地线呢,只能接相线与中性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器怎么能接地线呢,只能接相线与中性线

赞成

网友E:
对,不能接零线

网友F:
地线哪有经过开关的?

网友G:
基本常识不明白的结果

网友H:
漏电开关有接地线的吗?

网友I:
只要把漏电保护器端的4跟线接到机床上,(3跟火线,一跟地线),就算把机床本身用的电源线都切了,也是一样的跳,如果把地线给去掉的话就不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地线还是零线?是地线的话不要经开关,是零线的话是因为零线对地有电压。

网友J:
漏电保护器出来的地线如果接设备外壳,就会有电流流过保护器,因为机床本身就不是对地绝缘的。要想漏电保护器不跳,只有不接地,将机床的零和地分开。

网友K:
“只是把漏电保护器过来的地线一接这个机床外壳,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

1、你的漏电保护器是四线的,三根火线,一根工作零线N;

2、你的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只能做单相负载的电源工作零线用,不能作为设备外壳的保护接零线用!

3、你的机床本身是接地的,通过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如果接机床外壳,就等于重复接地了,所以跳闸!

网友K:
4、你的机床外壳接零线,应该是不通过保护器的保护零线PE!

网友L:
地线与零线是不一样的;地线接地;零线上可能有电压的;

网友M:
     首先我觉得应该用表测测三相之间以及三相与N与地之间的电气绝缘性,排除这种情况后再检查接线,看接线有没有接好,检查一下你的U V W N PE接线,有松的紧紧,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N:
机床外壳肯定带电,建议对机床外壳检查并对上级系统接地搜里一遍,这种情况多半是接地混乱造成的

网友O:
我认为地线与零线是不一样的;地线接机床本身是接地的,通过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地地线与零线是不一样的;地线接地

网友P:
不该接地线,应该接零线才对。

网友Q:
电磁平衡的原理,流进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接了地线它还平衡吗?

网友R:
电工最基本的常识,漏电开关怎么可能接地呢

网友S:
工厂中一般采用“三相四线”制,所谓“地线”应为“零线”。看情况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机床本身是接地的,漏电保护器上端是有电,检测线圈检到电流,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T:
你接的那是零线。因为机床接了地,而漏电保护器只能应用在外壳不接地的电气设备。

网友U:
我支持ylshn.

你接的那是零线。因为机床接了地,而漏电保护器只能应用在外壳不接地的电气设备。

网友V:
你先把什么零线和地线弄明白再说。

网友W:
引用 网友N:
机床外壳肯定带电,建议对机床外壳检查并对上级系统接地搜里一遍,这种情况多半是接地混乱造成的

龅牙苏说的有道理!接线方法应该没有问题,应该其他机床漏电,从你的零线流过,当然要跳闸了!

网友X:
首先检查开关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在开关进线端把零线接地。PEN

网友Y:
引用`21楼,应该是三相不平行造成零线带电,因为四极漏电开关没合上也是通路的.

网友Z: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968
帖子:2146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11楼 回复时间:2008-7-28 22:43:04 “只是把漏电保护器过来的地线一接这个机床外壳,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

1、你的漏电保护器是四线的,三根火线,一根工作零线N;

2、你的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只能做单相负载的电源工作零线用,不能作为设备外壳的保护接零线用!

3、你的机床本身是接地的,通过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如果接机床外壳,就等于重复接地了,所以跳闸!

网友AA:
漏电保护器的输出端是没有接地线的!-n

网友AB:
今天修了一个机床,比较奇怪,我只要把漏电保护器端的4跟线接到机床上,(3跟火线,一跟地线),就算把机床本身用的电源线都切了,也是一样的跳,如果把地线给去掉的话就不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机床根本都没接,只是把漏电保护器过来的地线一接这个机床外壳,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B: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只要把漏电保护器端的4跟线接到机床上,(3跟火线,一跟零线),就算把机床本身用的电源线都切了,也是一样的跳,如果把机床的接地端PE的地线给去掉的话就不跳了,谁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啊,最好说明原因!

急急急!!!

网友AC:
漏电保护器输出端的任何线都不允许接地的

网友AD: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老跳闸,到现场一看(井下设备)把漏电保护给接地了。拆掉就好了。

网友AE:
你线弄错了,是3个相线一个零线,漏保没有接地线的

按你这个情况看,应该是零线(也就是你说的地线)有接地的地方,仔细检查下,零线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AF(2010-04-2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啦,问题是机床外壳有静电还要防止信号受到干扰必须要接地线,漏保说明书上说把漏保电源侧零线接地,还没这么做过呀,不知能行不?

网友AG(2011-08-23):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不过是家用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