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看SET和RSET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现在有程式里同时用到一个IR位的SET和RSET两条指令,但编译时就报重复输出了,不知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的还是OMRON不能这样来用指令啊,是不是要用KEEP来代替这两条指令啊,谢谢,松下和三菱是可以多次输出的啊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啊?

网友B:
报重复输出不用管它,不影响使用.

网友B:
三菱的你用程序检查的话一样报重复输出,但无所谓,只是警告(也就是给你提个醒而已)

楼主:
谢谢两位,我用的是CPM2C的,这个报警让人看了很不爽,明明是好好的程式,它却要来个报警,但我现在不理会它,直接下载到PLC也是一样可以用的,当时没弄明白,以为报警是不能通过骗译的程式,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