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和三菱FLC接线问题

楼主(2008-07-28):
用位置模式,三菱伺服和三菱FLC如何接线。就是输出Y0接到哪里?手册上有定位模块,不用行吗?还有伺服运动尺寸如何定?

网友A:
就让我一女流之辈讲你听一下,不用定位模块也行,用晶体管PLC,可以100K脉冲,接线嘛?这个简单,手册上都有,启动信号呀,脉冲信号呀,限位开关信号类的,PLC里有绝对定位指令和相对定位指令,输要走的脉冲值进去,要走多少就走多少!呵呵! 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B:
三菱的伺服与三菱的plc吗 同一家的东西,找一本MR-E 或 J2-S 的手册看看就行了,上面有接线图,晶体管的FX1N 或FX1S ,可以用来定位,最高100k hz 脉冲,要求高的话用定位模块,1pg ,10pg ,10gm 等。

1楼真的是mm吗,这年头做自动化销售的多,做技术真是没见过几个。

网友C:
你用的是PLC主机上的输出功能?

J2S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D:
即做销售又做技术的就更少了

网友E:
楼主:应该是销售业务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