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能灯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节能灯开关关了以后,还在闪.是不是漏电造成的,反相之后就不闪了,而且家里的漏电开关不跳,也不见得是漏电啊,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原来控制的肯定是零线

网友B:
1楼说的对,控制火线就OK了

楼主:
零线关掉了,也构不成回路了,灯为什么要闪呢

网友C:
说明有轻微的漏电,但电流很小很小使得漏电开关不起作用。说得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有轻微的漏电,但电流很小很小使得漏电开关不起作用。说得对吗?

网友E:
还有节能灯在刚开的时候为什么样比较暗

网友D:
可能是气体还没有被充分电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