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具体讲讲PMAC控制卡的虚拟轴同步驱动吗

楼主(2008-07-28):
在高端的运动控制器中会经常看到虚拟轴同步的说法,谁能具体说说怎么一个实现法?

例如:我有一个八轴控制器,现在只用三轴,1,2轴需要同步驱动,3轴不需要。

具体怎么一个实现法?让1,2轴跟踪一个虚拟轴怎么跟踪?

在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块pmac卡,来实现同步驱动,用虚拟轴可以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案。主从方式,跟随方式,实质是一样的吗?

同步过程是两轴都接光栅反馈,还是只接一轴?

同步过程要求高速,至于最终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还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可以做,就看你想用什么方式去做。另外要说下你的虚拟轴是什么信号。这样在选择具体的控制方式时有帮助。你说的简单帮不了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