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使用维护说

楼主(2008-07-28):
电液伺服阀使用维护说明
电液伺服阀使用维护说明

一、液压系统污染度要求
伺服阀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与工作液污染度密切相关。工作液不清洁轻则影响产品性能,缩短阀的寿命,重则使产品不能工作。因此,使用者对系统工作液的污染度应予特别重视。使用伺服阀的液压系统必须做到:
1.1安装伺服阀的液压系统必须进行彻底清洗。
新安装的液压系统管路或更换原有管路时,推荐按下列步骤进行清洗:
A在管路预装后进行拆卸、酸洗、磷化;
B然后在组装后进行管路的冲洗。
管路冲洗时,不应装上伺服阀,可在安装伺服阀的安装座上装一冲洗板。如果系统本身允许的话,也可装一换向阀,这样工作管路和执行元件可被同时清洗。向油箱内注入清洗油(清洗油选低粘度的专用清洗油或同牌号的液压油),启动液压源,运转冲洗(最好系统各元件都能动作,以便清洗其中的污染物)。在冲洗工作中应轻轻敲击管子,特别是焊口和连接部位,这样能起到除去水锈和尘埃的效果。同时要定时检查过滤器,如发生堵塞,应及时更换滤芯,更换下来的纸滤芯、化纤滤芯、粉末冶金滤芯不得清洗后再用,其他材质的滤芯视情况而定。更换完毕后,再继续冲洗,直到油液污染度符合要求,或看不到滤油器滤芯污染为止。排出清洗油,清洗油箱(建议用面粉团或胶泥粘去固定颗粒,不得用棉、麻、化纤织品擦洗),更换或清洗滤油器,再通过5~10 的滤油器向油箱注入新油。启动油源,再冲洗24小时,然后更换或清洗滤器,完成管路清洗。
1.2在伺服阀进油口前必须配置公称过滤精度不低于10 的滤油器,而且是全流通的非旁路型滤油器。
伺服阀内的过滤器是粗过滤器,是防止偶然“落网”的较大污染物进入伺服阀而设的因此切不可依赖内过滤器起主要防卫作用。过滤器的精度视伺服阀的类型而定,喷嘴挡板阀的绝对过滤精度要求5~10(NAS1638 5~6级),射流管阀的绝对过滤精度要求10~20 (NAS1638 7~8级)
1.3使用射流管电液伺服阀的液压系统油液推荐清洁度等级为:
长寿命使用时应达到GB/T14039-2002中的-/15/12级(相当于美国NAS13638 6级)一般使用最差不劣于GB/T14039-2002中的-/18/15级(相当于NAS1638 9级)。

二、对伺服放大器的要求:
由于伺服阀马达线圈匝数较多,具有很大的感抗,所以伺服放大器必须是具有深度电流负反馈的放大器。只有极少响应较慢的系统才用电压反馈的放大器。电流负反馈放大器输出阻抗比较大,放大器和伺服阀线圈组成了一个一阶滞后环节,输出阻抗大,那么这个一阶环节的频率高,对伺服阀的频带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放大器的功率级输出的一般原理图见图。不同的伺服系统对伺服放大器有各种不同的要求,例如不同的校正环节,不同的增益范围及其他功能。但为了确保伺服阀的正常使用,阀对放大器还提出:放大器要带有限流功能,确保放大器最大输出电流不至于烧坏线圈或不至引起阀的其他失败。伺服阀应能耐受2倍额定电流的负荷。再要有一个输出调零电位器,因为伺服阀一般容许2%的零偏,及工况不同的零漂,在伺服阀寿命期内零偏允差可到5%~6%,所以调零机构要可调 %的额定电流输出值,某些伺服阀和系统还要求放大器带有颤振信号发生电路。
此外要注意输出端不要有过大的旁路电容或泄漏电容,避免与伺服阀线圈感抗一起产生不希望的谐振。伺服阀线圈与放大器的联接,推荐并联接法,此法可靠性高而且具有最小的电感值。

三、安装
3.1伺服阀安装座表面粗糙度值应小于Ra1.6 ,表面不平度不大于0.025mm;
3.2不允许用磁性材料制造安装座,伺服阀周围也不允许有明显的磁场干扰。
3.3伺服阀安装工作环境应保持清洁,安装面无污粒附着。清洁时应使用无绒布或专用纸张。
3.4进口油和回油口不要接错,特别当供油压力达到或超过20Mpa时。
3.5检查底面各油口的密封圈是否齐全。
3.6每个线圈的最大电流不要超过2倍额定电流;
3.7油箱应密封,并尽量选用不锈钢板材。油箱上应装有加油及空气过滤用滤清器。
3.8禁止使用麻线、胶粘剂和密封带作为密封材料。
3.9伺服阀的冲洗板应在安装前拆下,并保存起来,以备将来维修时使用。
3.10对于长期工作的液压系统,应选较大容量的滤油器。
3.11动圈式伺服阀使用中要加颤振信号,有些还要求泄油直接回油箱,以及必须垂直安装。
3.12双喷挡伺服阀要求先通油后给电信号。

四、维修保护
4.1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定期检查工作液的污染度。
4.2应建立新油是“脏油”的概念,如果在油箱中注入10%以上的新油液,即应换上冲洗板,启动油源,清洗24小时以上,然后更换或清洗滤油器,再卸下冲洗板,换上伺服阀。一般情况下,长时间经滤器连续使用的液压油往往比较干净。因此,在系统无渗漏的情况下应减少无谓的加油次数,避免再次污染系统。
4.3系统换油时,在注入新油前应彻底清洗油箱,换上冲洗板,通过5~10μm的滤油器向油箱注入新油。启动油源,冲洗24小时以上,然后更换或清洗滤器,完成管路、油箱的再次清洗。
4.4伺服阀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堵塞等故障现象,不具备专业知识及设备的使用者不得擅自分解伺服阀,用户可按说明书的规定更换滤器。如故障还无法排除,应返回生产单位进行修理、排障、调整。
4.5如条件许可,伺服阀需定期返回生产单位清洗、调整。
4.6使用条件好的油源,油质保持相对较好的,可以较长时间不换油,这对系统可靠运行是有好处的。
4.7切忌让铁磁物质长期与马达壳体相接触,防止马达跑磁,跑磁严重时伺服阀甚至不能工作,轻则影响伺服阀零位和输出。
4.8除非外部有机械调零装置,否则不要自己擅拆伺服阀去调零。因为伺服阀是精密液压元件,调试离不开实验台,离不开专用工装夹具。
4.9伺服阀本身带有保护滤器,更换滤器的方法最好接受厂方的指导。
4.10伺服阀的装卸,增加了一次油源受污染的机会,所以千万要注意干净,这是最重要的保养要求。
704伺服阀抗污染能力优于其他同类产品。更多技术文章请看http://www.servovalve.com.cn

网友A:
学习不错,请问楼主有莫格769的中文说明吗谢谢啊??

网友B(2008-12-07):
769系列伺服阀目前已经不生产,仅仅维修。

也没有中文说明书。